RS-485收发器性能检测

楼主(2012-03-13):
公司设备通信用RS485协议,收发器采用的是ISL83485,请问怎么检测ISL83485的参数是否正常,芯片是否已经老化?

网友A:
属于质量控制的范畴

楼主: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检测出不良品?

网友A:
供应商管理
来料检测
生产过程控制
高低温测试  振动测试  EMC测试  老化测试 ...
包装运输

楼主:
:dizzy:  看到这么多。 我就淡定不起来。。

网友B:
芯片功能好坏定性很简单,要定量检测参数那就复杂了,根本就没人傻到每个都去检测。更不用说检测“芯片是否已经老化”了

“检测”是个很大的范畴,不同人不同要求,质量控制是个很大很大的话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实际上估计LZ根本就不需要检测什么参数、芯片老化,而只是需要检测"好坏":lol

网友C:
仅是 普通的 半双工RS485 驱动芯片.
哪来的 那么复杂的 检测。
要检测也是 针对 整个设备。

网友D:
检验接口电平是否正常就可以了,其他的主要通过合适的选择供应商来解决,你也不会有那个实验、检测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