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给看看这两个三极管放在电源输入处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3-13):
(无正文)

网友A:
过流保护的。
电流小的时候Q1是不起作用的。当R2的电流超过Q1的导通电压时(大约0.6V),Q1开始导通,分流了由R1提供的Q2的基极电流,这样Q2就有截止的倾向,最后结果就把电流限制住了。

R2不会是2欧那么小,否则也没有限流作用。R2最小也应该是R1的h分之一,h是Q2的直流放大倍数。

网友B:
2楼说的正确,3楼则是胡说八道。

网友C:
2楼正解。

要电流大的话应减小R1的阻值

楼主:
谢谢指点了,还是应该多跟各位前辈多交流
2# lymex

网友D:
发改委说:如不含税,中国油价低于美国。
房企立刻表白:如不含地价,中国房价最低。
纪检委说:如不计贪官,中国公务员最廉洁。
红十字会声明:如不含挪用,中国善款管理最好。
质监局强调:如没奸商,中国食品最安全。
统计局说法最切实际:如不含老百姓,中国人生活最幸福。

网友E:
uei

2楼正确。3楼前面那句对,后面那句是胡说八道。

网友C:
咦?
3楼呢?
哪去了?

网友F:
:L 3楼 :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