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EP256MU806 ucos

楼主(2012-03-13):
148:   __builtin_write_OSCCONH(0x03); // 带PLL 的主振荡器(XT、HS 和EC)
149: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01);
150:   while(OSCCONbits.COSC != 0b011)  // 时钟切换的等待发生
151:   while(OSCCONbits.LOCK != 1) {}; // 等待的锁相环锁定
我用dsPIC33EP256MU806芯片,IDE V8.83,C30 V3.31,系统ucos-II V2.85。编译总是出错“151: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 token”。将151行注解掉,可以编译成功。

网友A:
while(OSCCONbits.COSC != 0b011)  // 时钟切换的等待发生
????????!!!!

楼主:
148-151行是在标准范例中的程序,将ucos去掉,也可以编译成功。

楼主:
问题已解决,151行中的LOCK在ucos中用#define定义了,修改后编译成功。

网友(2012-04-20):
你怎么修改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还是不知道怎么修改 。还有我把时钟一设置到 40 M 就不能调试了,一调试就出问题。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