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0输入电路问题

楼主(2012-03-13):
CS5460输入电路问题

1、请问图中的电阻值是如何取出的呢,如果电流型电压互感器VT,输入260Vpp/130K=2mA
那么这是一个2mA互感器,那么R3.R4是如何算出来的呢,另外如果去掉R3,R4,两端接个75欧电阻是否可以?
2、R5,R6如何算出来的呢,如果去掉他们,换成多少合适呢?
3、CS5460输入范围究竟是多大,谢谢大家乐

网友A:
CT输出近似为电流源(内阻较大),其中的R5和R6为电流采样电阻(不可开路且不宜过大,否则电压将会很高)。具体取值按源边电流的千分之一(1:1000)折合到次边再根据CS5460的电流输入通道的输入量程确定(注意其输入阻抗为30K)。

楼主:
回复 网友A:

VT那一路怎么算呢?
另外CT那路30K的输入电阻,如果按照图中所示,是否计算正确呢?

网友A:
VT相对简单,那就是个一般的变压器用法。其中的R3和R4起着提供差分电压输出的作用,其取值不宜过小(负载过大)也不宜过大(差分中点阻抗过大)。按其建议取值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VT那路,我去掉r3,r4直接接个75R电阻是否可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VT路如果按照图中取值40K,那么2mA电流在40K上产生8V电压,超过输入电压范围了啊
CT路,输入电阻究竟影响多大呢?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B:
1、采样电阻
2、差分输出
3、限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仔细说说,谢谢大侠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VT那路,我去掉r3,r4直接接个75R电阻是否可以呢?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前面说了,此电阻不宜过小。

网友A:
回复 网友A:
VT路如果按照图中取值40K,那么2mA电流在40K上产生8V电压,超过输入电压范围了啊
CT路,输入电阻究竟影响多大呢?怎么计算,谢谢
引用 楼主:

VT是电压变换,不是电流。

CT中的R5和R6根据被测电流、匝比和CS5460输入满程电压确定。R7和R7的取值只要不影响输入电压即可(CS5460的“电流”测量端输入阻抗为30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图中没画,但根据描述,应该是个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在VT原边应该还串了一个130K的电阻

网友C:
1,那么这是一个2mA互感器,那么R3.R4是如何算出来的呢,另外如果去掉R3,R4,两端接个75欧电阻是否可以?
    对电压型因为其内阻较低,在输出不失真的情况下,负载尽量得用高阻,
2、R5,R6如何算出来的呢,如果去掉他们,换成多少合适呢?
    对于电流型因为其内阻较大,在输出不失真的情况下,负载尽量得用低,
上面两种情况,一个输出电压信号,一个输出电流信号,欧姆定律的应用。
具体的选取原则是:副边的电感量与负载电阻在工频下形成低通,
所以不能随意,不然会失真。
3,看资料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虽然图中没画,但根据描述,应该是个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在VT原边应该还串了一个130K的电阻
引用 楼主:

那这应该是采用“分压”方式采集电压。如此,需要根据匝比将次边的阻抗折合到原边去。按匝比(1:1)、R1(130K)和CS5460的“电压”输入端满量程(150mV)以及被测电压最大值(260V),估算出 R3+R4 = 75 欧,即有 R3 = R4 = 37.5 欧。按这个意思,显然原文中的R3和R4有误(可能是4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