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截取问题

楼主(2012-03-13):
加法器时我的两个数据采用了不同定标的数值表示,一个是a<11.16>,即11位表示整数,16位表示小数,还有一个是b<4.8>。那么实现他的加法,我采用下面的截取方式合理吗?
相加后的整小数应为<16.16>,那么我准备把两个数的整数相加,即a[26:16]+b[11:8],把小数相加,即a[15:0]+b[7:0],最后把两部分连接起来,这样合理吗?

网友A:
不合理,兄弟。
得对小数判定,是不是>1.
比方0.1+0.1,
那整数部分需要多加一个1

楼主:
不合理,兄弟。
得对小数判定,是不是>1.
比方0.1+0.1,
那整数部分需要多加一个1
引用 网友A:

恩,这个倒可以解决。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方法生成的电路可行不?

网友B:
直接A+B左移8位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