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3-13):
(无正文)

网友A:
ST公司的 TL064I

楼主:
能问一下你怎么判断出来的吗?

网友A:
你看到上图两个ic没有啊?都是ST公司的。
然后那个SO8的就是258,那另外一个就是064I了。很简单的,
然后到ST官网搜索064I就出来了。为你公司你,我去官网确认下了,
所以把datasheet也下下来了,为了保证你最好跟电路板的电路原理对一下。

楼主:
哦 我失误  我把上面看成0B4I   一直以为下面才是型号  你是对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