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军品EMC感兴趣的吗?

楼主(2012-03-13):
军品EMC要求比较高,但是设计方法和民品不一样,主要是通过屏蔽等解决。有对这块了解的不?

网友A:
屏蔽解决的是EMI问题,EMC是外界对设备的本身干扰,以前做军品电源的,所以对军品EMC还是比较了解,有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bidforce@163.com

EMS

网友B:
我是做军品的,欢迎交流。我觉得只要你熟悉电磁兼容的设计理论,实践结合理论,过军用电磁兼容测试也不是难事。最怕的就是在设计前期啥都没考虑,到后期只有等着被灭了。

网友C:
电磁兼容处理的基本手法都是相通的,区别就在于要求的等级不一样而已。

楼主:
一般都在哪里做测试呢?GJB151等

网友D:
电科所问问,intertek也可以问问

网友E(2012-10-11):
设计思路军品与民品一样,只不过要求等级不同,投入的成本也不同,设计人员要进行折中。军品很多情况不计成本,对EMC要求也高,但检查和解决EMC问题的基本方法和考虑要素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同意楼上,其实军品应该更好做,有时不惜成本,器件也质量性能也必将有保证,除非开始就没有考虑

网友G:
军品都是按照军标进行测试的,是以电流注入的形式进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