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变压器降压电源问题

楼主(2012-03-13):
各位高手,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将220V交流电转为300V直流,同时220v交流电通入MAX610芯片,得到5V和12V电压。板子已经做好,但是一通电就将芯片爆了。请教问题出在哪里。MAX610内部自带桥堆整流模块。

网友A:
取掉后端300V 还爆不?
你的610也太省了点吧,电解都不加?

网友A:
C07用的什么电容?
R03取多大?

楼主:
去掉300V不爆,可以得到5V和12V电压。
C07是聚丙直流电容
R03为100R1W的电阻

网友B:
电网交流谐波过大?

网友A:
300V整流改P01处试试?你的VB后端是什么?

楼主:
VB后端接驱动电机的功率逆变芯片去了。
怎么改到P01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共地方面出现问题,或者是交流电接2个桥堆,会出现短路的现象?

网友B:
VB后端接驱动电机的功率逆变芯片去了。
怎么改到P01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共地方面出现问题,或者是交流电接2个桥堆,会出现短路的现象?
引用 楼主:

——对,真的是共地问题。

LZ的图画的乱七八糟,老x开始没仔细看图,还真的没发现,惭愧ing...

楼主:
惭愧~为了照顾PCB,所以原理图画的乱了点。
但是现在出现问题了,所以过来求助一下。

网友A:
惭愧,第一次见整流桥这样画的,本来一开始就想说的。

网友:
哪里共地了?我还是没看出来。请指点

网友B:
如图,红线为电流路径:
觉得对就给我加分:lol

网友:
解说给力。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C:
论坛高手真多~
不过小白问一下,在交直流混合电路中,交流的地和直流的地该如何处理,直流地只能悬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