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xds100V2 仿真器支持F28035的片子不?

楼主(2012-03-13):
(无正文)

网友A(2013-10-26):
支持啊  绝对没问题 我今天刚试了的   我用的ccs是5.5的  向下应该兼容的
我的板子是seed100的那个 mcu就是28035.底板上不带FT2232D(实际就是个xds100v2)网上买了个焊接上 再把程序下进去就可以用了弄了我好长时间啊

网友B:
应该是可以支持的   V1可以   V2应该没啥问题
就是看两者的驱动应该不同吧

网友C:
装上仿真器XDS100-V2的驱动了吗?有什么错误提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