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2-03-13):
请问我使用pic30f2010单片机,都有哪几个端口连接仿真器,手册上也没有详细说明,谢谢大家了,最好有个简单的典型电路

网友A:
手册上有啊! PEGD PEGC 或者PGC PGD
16位的单片机一般有3组烧写口

网友B:
PIC连接ICD仿真器的接口可以直接芯片的数据手册中查到,在手册的开发工具一栏并结合芯片的引脚图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