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能实现向硬盘中实时存储数据的芯片

楼主(2012-03-13):
实现实时数据采集,并同时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到USB 硬盘中,求推荐芯片,之前看过CH376,但写入速度太慢,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么
谢谢啦

网友A:
呵呵, 写入慢!
硬盘实时写数据, 哈哈, 笑话, 不知道硬盘的寻道时间是多少, mS 级的, 已经很快了, 再执行写命令, 什么写方案能够脱开硬盘这个硬件特性呢?
硬盘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写吗? 学过DOS 的都知道, 硬盘是块设备, 数据是以扇区为基本单位读写的.
所以啊, 楼主应该考虑使用异步写的方案, 先缓存, 然后再整块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使用异步写, 先缓存, 然后再整块写的方案.
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呢,
这个速度大约能达到多少呢
小弟初学,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