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板在振动环境中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普通的单板在不是很强的振动环境中可以正常工作。比如复位电路会不会受到一些干扰而总是复位。4层板,有电地层。另,电源是外部输入的质量好的开关电源。

网友A:
振动环境中使用的板子需要注意其器件的安装工艺(含器件封装类型的合理选择和线缆的有效固定),但最终还必须通过振动测试来确定是否符合标准。

网友B:
主要电气连接和元件本身不受振动的影响,那么就不会有问题,电路包括复位电路本身不会受振动影响,除非电气连接或元件无法耐受,所以合适的工艺设计很重要,特别是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