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崩溃了!60分求原因! 结贴了!跟程序有关!

楼主(2012-03-13):
AC, os, AI, AN, ic

根程序有关,不是配置位,也不是SLEEP!
很怪,与这一周讨论的不一样,等一下,我会新开一个帖子请教一下大家!

大家可以看这篇帖子!
有一片晶振不能正常起振!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130-1-1.html上一周生产中出现10片不能通信的,调试中OK,之后老化过程中,都通信不上了!
(这个产品已生产最少500台了),今年才开始发现问题!!

今天将芯片拿过来,一切正常!
再将先前两片确认 起振不正常的进行测试,竟然也正常起振了!!!

现无从下手了!

产品 :PIC18F4620
批号:1136bv / 1136bv2 / 1136bv3 (大多已磨片,只能看到20片)。
底部:THAILAND      还有一组为:F4、C6 、 B3这一组基本上都不一样

以下为OSC2的波形,每格两V,顶值为5V左右,峰峰值到了5.2V左右。
OSC1波形差不多,只是幅度小了一点,顶值 与峰峰值约为4V左右。

网友A:
还在搞这个东东?可能性就这几种:
1.晶振问题,配置不对或质量差,不过可能性比较低。
2.芯片不良,如果不是从官方的代理拿到的货,有这种可能,但是同样可能性比较低.
3.PCB的LAYOUT有问题,尤其是振荡器电路部分的布线.最近天气比较潮湿,漏电...,有可能,但不大.
4.代码问题,有BUG,有缺陷,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你可以先使用内部振荡器来跑你的代码,或者写一个很短很简单的代码来跑一跑,看看结果如何.先把一个一个的怀疑点排除后,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只要现象容易重现,就好办.

楼主:
还在搞这个东东?可能性就这几种:
1.晶振问题,配置不对或质量差,不过可能性比较低。
2.芯片不良,如果不是从官方的代理拿到的货,有这种可能,但是同样可能性比较低.
3.PCB的LAYOUT有问题,尤其是振荡器电路部分的布线. ...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想是代码的问题,但是现在不从现了啊!!!!
  振荡器我就是配置位配置了HS,代码中没有其它配置了!!!

网友B:
1、俺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回复过了。
2、用示波器看晶体的频率输出,出现振荡不稳定的现象,如果代码中没有操作切换内外振荡源的代码的话,那只能是非代码部分的问题了。
3、PIC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极低,多个芯片出现连续这种问题的概率基本没有,不管是否是从代理商那里出的货,还是检查自己的配置字,电路等去吧。

楼主:
1、俺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回复过了。
2、用示波器看晶体的频率输出,出现振荡不稳定的现象,如果代码中没有操作切换内外振荡源的代码的话,那只能是非代码部分的问题了。
3、PIC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极低,多个芯片出现连续 ...
引用 网友B:

叶工,若在配置页当中选择了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 ,但代码中有没有相关设定,配置位是配置页当中的配置吗?若不是 此时配置位是什么??

若在这种状态下,EXPORT HEX(含配置位输出),使用此HEX烧写芯片,芯片烧写后 配置位是什么??

网友C:
晶振有问题的芯片倒是听到不少, 但是 pic 在晶振上好象是没有怎么听过.
是不是还有其他外部因素, 比如最近这段时间, 很多地区天气非常潮湿, 而到你实验室, 就不怎么潮湿了.

楼主:
这是从问题芯片中读出来的配置位,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

楼主:
晶振有问题的芯片倒是听到不少, 但是 pic 在晶振上好象是没有怎么听过.
是不是还有其他外部因素, 比如最近这段时间, 很多地区天气非常潮湿, 而到你实验室, 就不怎么潮湿了. ...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有个问题芯片 在下面会一直出现问题!
   今天那个问题芯片测试了20多次,都没出现问题。

潮湿,先前有人提过,前几天 我还专门用烙铁 将那个问题芯片 加热,还是不行啊!!

网友D:
在你原来的贴中回复了。。。

网友E:
把OSC2的波形完整的贴出来看看,顶楼的图糊成一团看不出有没有变形。

网友F:
看样子你的产品不是量大,属于设计成本不敏感型产品。建议:
1、找可靠地代理商拿货,拿工业级的;
2、使用外部有源晶振;
3、尽量确保自己的程序没问题,target设计没问题。老生常谈的处理好Gound,晶振尽量靠近MCU等。

网友B:
看样子你的产品不是量大,属于设计成本不敏感型产品。建议:
1、找可靠地代理商拿货,拿工业级的;
2、使用外部有源晶振;
3、尽量确保自己的程序没问题,target设计没问题。老生常谈的处理好Gound,晶振尽量靠近MCU ...
引用 网友F:

1、他用的那个型号还不可能有替代品,而且即使替代品,代码一般都要转化一下的,否则,在这里和是否是工业级没有关系。。。
2、在这个需求中无此必要
3、PIC的振荡部分一般非常强悍,没有这么脆弱,但如果配置字、晶体质量等不对的话,那也和PIC没有啥关系。

网友F:
老大,我说的是代理商,不是代理MCU。

网友G:
MCLR引脚的10uF电容换成0.1uF的瓷片电容,BOR门限电压设到4.xV。
18F4620的工作电压范围是4.2 - 5.5V(LF的型号才是2.0 - 5.5V),你把BOR门限电压设到2.xV,如果发生Vdd电压波动到小于4.2V,大于2.xV区间时,BOR不启动,MCU就可能错误执行代码,假如误执行了SLEEP指令,就会产生你看到的停振现象。
另,MCLR上的电解电容不仅不能旁路高频噪声,而且引入了很大的等效电感。对于抗干扰非常不利。

楼主:
MCLR引脚的10uF电容换成0.1uF的瓷片电容,BOR门限电压设到4.xV。
18F4620的工作电压范围是4.2 - 5.5V(LF的型号才是2.0 - 5.5V),你把BOR门限电压设到2.xV,如果发生Vdd电压波动到小于4.2V,大于2.xV区间时,BOR不 ...
引用 网友G:

你把BOR门限电压设到2.xV,如果发生Vdd电压波动到小于4.2V,大于2.xV区间时,BOR不启动,
这个验证过了,现像依旧啊,跟谤个没关系,唤醒的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