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聚合物锂电池放电电压

楼主(2012-03-13):
现有一医疗产品用以上3200mAh 605585聚合物锂电池供电,
用单片机AD检测电池电压,电压降到某个值时,机器认为电池电量低需自动关机。
这个值取多少?大伙说说你们的经验、建议。

网友A:
看你实际的机器功耗,功耗小可以设置3.2-3.5V。
一般手机基本上都是3.4-3.6V 关机。
給个参考,我的手持机功耗200ma,关机电压设置为3.5V.

楼主:
看你实际的机器功耗,功耗小可以设置3.2-3.5V。
一般手机基本上都是3.4-3.6V 关机。
給个参考,我的手持机功耗200ma,关机电压设置为3.5V.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工作时,步进电机转时约380ma,不转时约200ma。

网友A:
你的机器有要求使用时间?
找你电池的规格书,看下放电曲线,3.5V以下,基本在10-20%电量左右

网友B:
大电流下,保护电压可以降低。一般来说,电压下降到3V时对锂电没什么损害。很多动力型电池单节截至电压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