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关于Browse Information选项成为隐形不能打钩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本人在KEIL4中右键没有go to definition of "XX函数"这个项目,发现是Browse Information选项没有打钩,可是本人的版本上Browse Information选项是一个阴影显示的,不能打钩,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楼主:
顺便求一下那个大哥有KEIL4的一系列设置和使用的说明教程哦!!!

网友B:
这个问题, 好象没有怎么遇到过, 使用说明, keil 里有帮助, 这个窗口的右下角上就是帮助按键. 不过, 网上好象还能找到视频教程(我没有看过).
怀疑是不是芯片类型或者其他什么设置有问题, 导致编译器认为不能生成 Browse Information.

楼主:
顶一下自己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