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2-03-13):
各位高手好!
想向您们请教个问题:我在设计一个功率放大器,负载是线圈显感性。
该电路的输入电压的频率变化范围为0100KHz。由于负载呈感性,输出电流的频率增大时,负载的阻抗增大,导致输出电流减少。
而我希望得到的是能够输出稳定的电流。
这是我设计的电流反馈电路。
LT1210是电流型放大器。LT1097OP37一样,为功率放大器。
但实际实验中,观察的现象一样,流经电感的电流随着输入电压频率的增加而减小,达不到我的要求。实验中,反馈电阻,我用的是变位器,这样可以不断调整阻值大小。
都忙了半个月了,现在一点思路也没有。
除了采用电流反馈,还有哪些措施可以使放大器输出稳定的电流?
求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op37应该就是普通的运放了。。。不是功放吧

看看是不是后级输出饱和了。。。

网友B:
你跟这个帖子的楼主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13266&page=1

网友C:
看LZ的设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网友D(2013-01-16):
哎 我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反馈电阻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