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有用仿真iphone机的吗?

楼主(2012-03-13):
呵呵,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用仿真苹果机的?性能如何?不用智能的,jave版的就行了。谢谢了。

网友A:
据说现在新仿的iphone从上接近了真的的80%了,其价格却仅为真的的几分之一。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想下手玩一个。有玩过的给推荐一种稍微质量高点的。:)

网友B:
我见我有朋友用过,连java都没有,直接没有系统,500大洋买的,性能不咋地屏幕不清楚:lol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玩iPhone?
99美金就可以拿到许可了,不过如果要做外设的话比较麻烦

楼主:
呵呵,淘了一款龙泰版的仿真机,有JAVE,样子还行,上网速度差点,只能用2G。

网友D:
3.15打假了,iphone争议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