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KBP310无故烧毁。

楼主(2012-03-13):
电源电压是220V上电瞬间伴随着保险丝一闪桥堆KBP310就烧了,有时烧一半,有时全烧。。
我看了KBP310他可是能受1000V 的电压呀?
附数据手册

KBP3005 THRU KBP310.pdf

网友A:
一定是耐压烧吗?电流不可以烧吗?

网友B:
不会无故,要么你的设计有问题,注意开机的浪涌电流,要么就是器件本身有问题。

网友C:
在桥堆前接个PTC电阻

网友D:
看你的地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E:
保险丝是什么类型的,后级电容的容量是多少

楼主:
这个还跟电容容量有关系?
为什么?

网友F:
回8楼:由于电容初始电压为零,对电容充电会有很大的浪涌电流,虽然一般的整流二极管都能承受一定时间的浪涌电流,但如果电容过大,就有可能导致浪涌电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都超出桥堆里二极管所能承受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