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用pnp驱动继电器碰到问题了。。。。

楼主(2012-03-13):
S51,p0.0口用pnp s9012驱动继电器(30安/240VAC) 电路是基极串一个4.7k电阻到单片机,集电极接继电器,发射极到12v电源,继电器反接一个1n4007,p0.04.7k上拉到5v
本来应该是低电平继电器吸合,但是现在不管输出高还是低,继电器一直处于闭合状态,三极管一直不会处于截止状态,什么原因呢?

楼主:
没人吗? 有没有人啊?

网友A:
我也遇到51核的IO在推挽状态下设置成0后测试该端口还有4.1V电压的事情,现在在和售后讨论,这种问题比较头大;用的是MA802
找到原因了,是电源电压的问题,供电电压4.2V过高,这款IC在4.2V电压下工作不稳定

网友B:
S51,p0.0口用pnp s9012驱动继电器(30安/240VAC) 电路是基极串一个4.7k电阻到单片机,集电极接继电器,发射极到12v电源,继电器反接一个1n4007,p0.04.7k上拉到5v
本来应该是低电平继电器吸合,但是现在不管输出高还 ...
引用 楼主:

你的三极管用法错了,把你的原理图给另一个人看看就明白了。。

可能工作太累了,大脑短路,最基本的东西都搞错了。。
;P

网友C:
5V控制12V用NPN

网友D(2013-01-31):
知道PNP截止的条件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V控制12V用NPN

网友E:
建议回去看看三极管的原理,这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了。

网友F(2013-09-27):
我觉得楼主的接法没错啊

网友G:
楼主你看下,你的P0.0输出高电平、低电平,三极管的Vbe分别是多少,是不是永远满足导通条件?

网友H:
这个其实实验就能测出来。

网友I:
电路基础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C:
5V控制12V用NPN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