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100AXC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13):
一块开发板上带的Cypress USB芯片:CY7C68013A-100AXC。

USB接到电脑上,无法装载驱动。 我用逻辑分析仪看了读24LC64的过程,判定是I2C Flash出了问题。更换了Flash之后,板子可以在电脑上安装驱动“Cypress EZ-USB FX2LP - EEPROM missing”,但是用CyConsole下载firmware到Flash里面一直不成功。 我还是以为Flash的问题,又更换了一块,还是不行。

现在出了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板子上电之后,68013A在读取Flash之后,把SCL这个线给拉低了。 不知道是Flash出现了问题,还是68013A出现了问题。哪位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我把逻辑分析仪抓下来的波形文件放在这里,有兴趣的高手请帮我看看,文件解压后,用Saleae Logic 1.1.15 打开。  多谢了!

网友A:
你把图形做成jpg,png格式,直接传上来。

SCL/SDA两条线有没有接上拉电阻,阻值多少?

干这事没这么容易的,不是拿来一块板子就能上手的。继续看资料,从硬件到软件。

楼主:
2楼大哥,我把板子上的24LC64焊掉,外接了一块24C64,先用单片机把可用的firmware烧到了这块flash里面,然后接到这个usb芯片上,看load过程是不是正常。

上电后:
1. CY7C68013A 通过读写 0xA0的器件地址,查找flash是否存在,并确定器件地址, OK!

2. 过了1.5秒,开始读取firmware,但是这个过程中,SCL一直保持高电平,SDA上一直重复烂七八糟的波形。

我怀疑是CY7C68013A出问题了,不应该啊。因为在没有24C64的情况下,开发板的usb口接到PC上,能够枚举成功的。

网友B(2020-06-27):
识别出“Cypress EZ-USB FX2LP - EEPROM missing”,说明68013没有识别出你得flash,或者flash里面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