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出问题了

楼主(2012-03-13):
LM22676的电源芯片 不接负载时输出是正常的5V左右
当加上一个负载后电压变为了0.003V 不知道是啥情况 望大神指教

网友A:
最好给个电路图之类的、不够详细不好分析

楼主:
呃 原理图如下

网友B:
后端负载多重?
是否过流保护了?

楼主:
呃 负载才7欧-10欧不等

楼主:
应该没有过流

楼主:
以前也是这个电路 就PCB的布局布线不同以前那个接负载没事 现在突然出现问题了

网友B:
上PCB图,
原理图和以前的比较下区别
另外,输出电容用的什么?
电感用的什么规格的?
去掉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B:
感觉你的图是有错的,FB应该是个分压引过来的
C14也比规格书大啊,规格书要求10nf

楼主:
应为输出才5V 所以才用了个耐压为10V的胆电容 FB我在实际PCB中加了个电阻 应为这个DCDC是ADJ的 用可调电阻调成了5V 电感式TDK的

网友C:
LZ好好看看datasheet上的PCB布板说明吧

这PCB走线完全没按照电流的输入输出方向来摆

楼主:
上面是输入 下面是输出

网友B:
你布的板子真纠结,首先反馈分压原理图没有画,后续调试中外加的,你确定FB电压是对的?电阻没焊错?
还有个办法,后端输出负载断开,用假负载调试,电流从小升到大,看情况分析

楼主:
呃 新加的电阻 因为本来是有Lm22676 的5.0V输出的 后来只找到一个ADJ的 只好再加上一个可调电阻调电压 至于那个负载 我是用陶瓷可调电阻来测 量程是1-12欧左右吧 测得电压电流几乎都为零

网友D:
EN引脚要上拉

网友B:
测量FB电压,你阻值又没写,
怀疑你的分压有问题

楼主:
真的有问题哦
没有接负载的时候FB和输出一样都是5.2V
接了负载后 输出几乎为零 FB电压却为1.9V

楼主:
谢谢羽凡版主了 刚测出来了 是电感虚焊了 谢谢了

网友B:
呵呵,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E:
刚测出来了 是电感虚焊了

我还以为电感饱和引起不正常了。

网友F(2012-04-28):
电感虚焊怎么会引起这个问题呢?

网友G:
输出0.003V?拜托,GND上都不止这个值吧?
很可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