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库文件锁住了

楼主(2012-03-13):
遇到库文件被锁住了,加了个锁,我还以为是怎么了,后来发现是固件库文件夹的属性是只读属性,把只读属性勾掉就可以解决了。:lol

楼主:
:o :sleepy:
引用 网友A:

新手遇到的问题一般都比较奇怪:lol ;P

网友B:
LZ那编译器怎么显示加了个锁。。
今天也刚好碰到这个问题,复制重新建了就可以了,也没注意是只读:L

网友C:
:L这也是问题

楼主:
LZ那编译器怎么显示加了个锁。。
今天也刚好碰到这个问题,复制重新建了就可以了,也没注意是只读:L
引用 网友B:

勾掉就行了:lol

楼主:
:L这也是问题
引用 网友C:

:o :sleepy:
引用 网友A:

新手遇到的问题一般都比较奇怪:lol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