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后信号频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2-03-13):
各位大虾帮帮忙:我将一个4KHZ左右的正弦信号输入到一个AD芯片中(24位的 44KHZ),然后将此AD芯片与DSP2812连接。现在我想通过SPI接口接收AD转换后的数据,然后我想问下怎么才知道我接收到的数据频率确实是4KHZ。我利用CCS的Graph中的图形观测,显示确实是正弦波,可是当把Sample rate设置为44KHZ(AD芯片的采样频率),显示的图形频率不是4KHZ,这是为什么呢?我利用中断,每隔一段时间接收一个数据(中断时间不是1/44KHZ,中断频率为几MHZ左右),我想问的是,我中断时间有没有必要也设置为44KHZ,和AD的采样频率一致;如果没必要,那怎样才能验证自己接收到的数据是不是4KHZ。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可以通过计算两次较大值之间的时间来计算当前的采样频率,最好再次使用DA转换输出,这样比较精确!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