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问一个STM8S关于VDDA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我的STM8S105是3.3V供电,也就是说VDD=3.3V。
现在有一个模拟信号范围在0.5V~4.5V
能否单片机的VDDA接5V VSSA接GND?这样量程是不是就是0~5V了?

网友A:
不可以!

VDDA与VDD之间的差,不能超过50mV。

网友B:
LZ不能这么弄

网友C:
我劝楼主加电阻分压,采集的数据再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