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串口和1pps信号同时输出吗?

楼主(2012-03-13):
GPS串口输出数据是1秒一次吗??且是和秒信号同时输出吗??谢谢高人们帮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A:
不一定。

就算是同时输出,由于不同时候数据长度不一致,每串数据的结束时间肯定也还是不一样,所以你的CPU收完数据的时间也就肯定不一样。

楼主:
2# xwj 我想判断GPS的1pps信号是否是在GPS锁定的状态下输出的,如果1pps信号和串口同时输出的,可以让串口滞后一点得到信息,但是如果不是同时输出的就不能了啊?

网友A:
这个文档有说到:
http://wenku.baidu.com/view/14cf1589680203d8ce2f242d.html

1pps脉冲之后大约36mS才才开始发送数据,等收完后你就知道时间数字了,然后等下一个脉冲边沿同步秒内边沿,就可以得到真正精确的时间了

楼主:
2# xwj 有什么好方法判断GPS是否失锁吗??最好在一秒钟内能判断出来,谢啦!

楼主:
4# xwj 哇哇,好东西,我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