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载波PLC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2-03-13):
以上是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载波发送与接收电路。
最左边是220V的接入,载波信号是120KHz,
现在有以下的疑惑:
1:利用变压器TZ能实现电压的安全隔离么(220V与后级电路),这个匝数比是怎么确定的,有什么讲究么
2:变压器初级绕组(220的那一段)的串联谐振的用意何在?
3:变压器次级绕组的TVS与双向钳位二极管之间为何用两级并联谐振,中间的3.3K的电阻R6和后面进入单片机钱的那个103的电容又是做什么的?
以上这是接收端的
------------------------------------------------------------------
发送的也是类似的,从单片机出来也是经过电容和电阻,(高通滤波器?)然后进入功放,从功放出来也是经过一个串联谐振,所以问题应该类似的

网友A:
福星晓程的载波电路啊

楼主:
對呀,不明白啊

楼主:
高手呢,PowerAnts  maychang 来解惑呀

网友B:
1.隔离主要靠的是CZ,安规电容。变压器比例一般为1:1.没什么讲究,频率差不多就行。
2.那边不是串联谐振。L3可以不加。可以分开来看。L3可以看成挡高频信号的
3.R6配合两个二极管限幅。103电容滤除直流信号呗。两级滤波这个也并非一定。东软的貌似去掉一级也OK

网友C:
1、变压器的安全隔离取决于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绝缘。匝数取决于信号的频率和幅度。
2、串联谐振的用意是:让载波频率的信号无阻碍的顺利通过。而对这个频率以外的一切干扰信号呈现很大的阻抗,使其电流很小。
3、并联谐振的用意是:使有用信号(120KHz)以外的信号旁路,突出有用信号。R6作为两个并联谐振之间的信号耦合,且不产生不利影响(比如说双峰曲线),使总的谐振曲线更加尖锐。C17是作为接收端的耦合。

楼主:
1.隔离主要靠的是CZ,安规电容。变压器比例一般为1:1.没什么讲究,频率差不多就行。
2.那边不是串联谐振。L3可以不加。可以分开来看。L3可以看成挡高频信号的
3.R6配合两个二极管限幅。103电容滤除直流信号呗。两级 ...
引用 网友B:

1. 前一句能否详细点?关于隔离,
变压器匝数比,从前级来看,10:15,用意是提高接收信号在次级的幅度?(其他公司的耦合这一块,我见到的也有匝数比是前大后小的,)
2. 那用意何在,阻隔高频又是什么意思?我见到的初级有用一个电容并联一个大电阻的,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
3. 直流能经过变压器么?120K左右的交流信号通过变压器耦合到次级,就这个电路而言,变压器次级电压是多少呢,(这个真的不会计算)电阻也是限幅的么,二极管限幅在0.6V左右
刚又看了电路,实际板子上的那一对谐振(L4和C9)没有焊接

楼主:
1、变压器的安全隔离取决于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绝缘。匝数取决于信号的频率和幅度。
2、串联谐振的用意是:让载波频率的信号无阻碍的顺利通过。而对这个频率以外的一切干扰信号呈现很大的阻抗,使其电流很小。
3、并 ...
引用 网友C:

1.能否详细点或是给些参考链接什么的,这方面的知识以前几乎没接触过。
2. 3 .在电阻、电感和电容的串联电路中,出现电路的端电压和电路总电 流同相位的现象,叫做串联谐振。
串联谐振的特点是:电路呈纯电阻性,端电压和总电流同相,此时阻抗最小,电流最大,在电感和电容上可能产生比电源电压大很多倍的高电压,因此串联谐振也称电压谐振。
在电力工程上,由于串联谐振会出现过电压、大电流,以致损坏电气设备,所以要避免串联谐振。在电感线圈与电容器并联的电路中,出现并联电路的端电压与电路总电流同相位的现象,叫做并联谐振。
并联谐振电路总阻抗最大,因而电路总电流变得最小,但对每一支路而言,其电流都可能比总电流大得多,因此电流谐振又称电流谐振。
并联谐振不会产生危及设备安全的谐振过电压,但每一支路会产生过电流。
3. 有点道理

网友B:
你可以联系载波标准看电路。搜“中国南方电网载波通信技术规范”。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合乎标准。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看别人的设计有时很难理解,但是设计总是先提出需求再来针对的,所以做一个产品,先了解标准,很多东西都一目了然了。

网友B:
好多电路做的原因很简单,说出来你都不相信。所以我觉得从需求推设计是比较爽的。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C:
1、变压器是靠磁路建立初次级之间的联系的,其电路上是互相绝缘的。能耐受的电压取决于两绕组间的绝缘程度。事实上这个变压器在这里承受的电压并不高。220V的工频电压主要由安规电容CZ承担(当频率远低于串联谐振频率时,其电压主要由电容承担)。变压器的匝数和传输的信号频率、幅度以及变压器铁(磁)芯的材料和截面积有关(由于频率远比工频高,所以不需要很大的电感量,匝数自然也不会太多)。至于变比,和设计者的选择有关,选用10:15主要的想法:1、发送时降低输出阻抗。2、接收时提高信号的幅度。
2、在这里,载波信号比较小,即便谐振时电容或电感上的电压提高了很多倍也不至于太高(毕竟电感的Q值是有限的),对器件的安全没什么影响,只要选用的器件参数合理。而串联谐振时,其阻抗最小的特点有利于载波信号的传输(而对其他频率成分呈现很大的阻抗)。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楼主:
看别人的设计有时很难理解,但是设计总是先提出需求再来针对的,所以做一个产品,先了解标准,很多东西都一目了然了。
引用 网友B:

有点道理,呵呵

楼主:
1、变压器是靠磁路建立初次级之间的联系的,其电路上是互相绝缘的。能耐受的电压取决于两绕组间的绝缘程度。事实上这个变压器在这里承受的电压并不高。220V的工频电压主要由安规电容CZ承担(当频率远低于串联谐振频 ...
引用 网友C:

恩啊,明白了不少,谢谢qzlbwang

网友D:
其实,还是实践出真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