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功率因数

楼主(2012-03-13):
DIN导轨式电源选型表里面都会有功率因数这个参数,请问什么是功率因数,它有什么作用,功率因数值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A: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 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 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所以,供电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标准要求。

网友B:
除非是电阻负载,现在大部分电器的功率因素都小于1的。而且国家在这方面还没有出相关的标准。而且在家用电器中,有部分是感抗电器,有部分是容抗电器,这样会相抵消。

楼主:
讲解挺详细的,谢谢。

网友C:
开关电源中还有一个功率叫什么功率?昨天考试就没有答上来啊》。。开关电源的功率都有哪些啊?

网友D:
开关电源中还有一个功率叫什么功率?昨天考试就没有答上来啊》。。开关电源的功率都有哪些啊?
引用 网友C:

大哥,找本书看看好不。。。

网友E(2012-04-19):
不错!不过问题基础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