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看下HT1621这个程序,问题是点不亮

楼主(2012-03-13):
#include "Library.h"
void SenCmd_1621(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Write_1621(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Write_data(uchar addr,uchar sdata);
//定义HT1621的命令
#define   ComMode     0x50   //4COM,1/3bias   1000     010 1001   0
#define   RCosc       0x30   //内部RC振荡器(上电默认)1000 0011 0000
#define   LCD_On      0x06   //打开LCD 偏压发生器1000      0000 0 11 0
#define   Sys_En      0x02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0010
#define   LCD_Off     0x04
void Drive_Lcd(void)
{
    unsigned char x;

    SenCmd_1621(Sys_En);    //系统振荡器开
    SenCmd_1621(ComMode);   //4COM,1/3bias
    SenCmd_1621(RCosc);     //内部RC振荡器
    SenCmd_1621(LCD_On);    //打开LCD 偏压发生器

    Write_data(0x00,0xFF);  //写地址和数据
}
//-----------------------//
void SenCmd_1621(unsigned char command)
{
    CLR_CS;
    Write_1621(0x80,4);
    Write_1621(command,8);
    SET_CS;
    NOP;
    NOP;
}
//-----------------------//
void Write_1621(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x;
    for (x = 0; x<Count; x++)
    {
        CLR_DATA;
        CLR_WR;
        if (Data & 0x80)
        {
            SET_DATA;
        }
        NOP;
        NOP;
        SET_WR;
        Data <<= 1;
    }
}
//-----------------------//
void Write_data(uchar addr,uchar sdata)
{
    addr<<=2;
    CLR_CS;
    Write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Write_1621(addr,6);      //写入addr 的高6位
    Write_1621(sdata,8);     //写入data 的8位
    SET_CS;
}

网友A(2012-04-14):
HT1621时序你没看,好好看下PDF文档。
Write_1621(addr,6);      //写入addr 的高6位   很明显写错了"Write_1621(addr<<2,6);  “
Write_1621(sdata,8);     //写入data 的8位   应该写四位

还有,程序不齐,

网友B:
网上一抓一大把

网友C:
你上holtek的网站上看看,上面有例程的,另外点不亮还有可能是对比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