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最大输入电压

楼主(2012-03-13):
NE5532最大输入电压能达到正负22伏吗?在功耗不超过额定值的情况下,工作于正负20~22伏稳定吗?会不会烧?有谁试过?

网友A:
没有试过,还是按照数据手册来设计吧。

楼主:
不过我已经找到了运放扩压电路。想不用扩压电路做一个更高的电压输出。

网友A:
不同厂家的最大电压有差别的。

网友B:
注意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和input voltage

网友C:
电压过大呀

网友D:
这个问题,版主应该最熟悉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