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仿真器呀?

楼主(2012-03-13):
手头上有块W78E052D和STC11F04,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两个公司的产品,楼主想选哪家的?这种改良51好像有软仿真,楼主查下。更好的是不要仿真直接调。

网友B:
直接用串口吧,从来都不用仿真器

网友C:
就是,仿啥啊,先点灯,然后串口,然后单片机里面的肠肠肚肚啥都能看到了:lol

网友D:
STC11F04是不太好仿真的,调硬件驱动层可以用测试程序+示波器完成,实在搞不定,可买个相关模块的评估板,肯定能完成驱动层的调试,应用层软件能软件仿真的尽量用软件仿真,最后用串口发送调试信息来完成终调。
也可用ISD51固件,有限制的调试一些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家的芯片都有用,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