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LM3S811

楼主(2012-03-13):
现在要用811做一个项目,涉及到网络通信,要用到的是ENC28J60网络模块,用SSI驱动,且要移植LwIP协议,请问我现在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你就要好好找找资料了,吧
芯片的数据手册看懂了。
慢慢来

网友B:
:)同意先找资料看看!!!enc28j60用的很多。可以上网找找这个方面的例子

网友C:
移植可能要费点功夫

楼主:
谢谢,昨天花了一个晚上看了一些资料,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了。
关于嵌入式网络设计大概步骤为:
1.硬件网卡驱动的开发
2.TCP/IP协议的移植
3.网络应用程序的编写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我的硬件网卡驱动参考网上的代码修改好了,但是我怎么去确保网卡驱动是成功的呢?有什么可以测试的么?

网友D:
回复 楼主:

网卡可以配置成回环模式(Loop-back),配置好后,自己发送看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