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路模拟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12-03-13):
求教,我要做一个8路模拟信号的采集系统。可以兼容电压和电流。最基本就是0-5V和4-20mA。量程可以变化的最好。AD需要16位的。能给个具体的方案吗?下面是我画的电压和电流调理图,请指教下...可以用8路模拟开关搭配一通道16位AD采集么?

楼主:
我想做成电压和电流兼容的且量程能程控的,尽量节省成本。采集属于低速的。各位大大多指教下,明天上班在线中......求芯片推荐和方案指导!

网友A:
没有必要这么复杂,电压直接输入,电流的话并联一个采样电阻,串联保护电阻直接送4051模拟开关8选1。
如果要做到电压电流自动切换,则并联的取样电阻可以用NMOS管开关导通。
这么一堆的运放可以省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你说的,我该了下,左边边CH1为通过模拟开关进来的模拟信号,右边送AD,GATE1为控制MOS管的信号。8路公用这一个调理电路是否可以?

楼主:
回复 楼主:
貌似图错了,模电没学好...: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改了....

楼主:
求指教啊.....

网友B:
要是俺的话,就用计量芯片。运放啥啥的,电路好麻烦

网友C:
计量芯片成本高吧。
一般的4051模拟开关导通内阻几百欧姆,这个影响也得考虑进去,导通内阻比较低的74HC4051/MAX4581也有上百欧姆,SGM4581的话5V供电有60欧姆。
运放也可以对比下SGM8272,性能比LMC662A好些,对比下看哪个性价比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拟开关我打算用MAX4638,前置电路基本如我下面发的这图一样。是否可行? 我是觉得8路全分开调理的话占用的空间太大了,所以打算共用一路调理,一通道的AD转换芯片。是否还有好点的方案呢?MUC为AVR单片机....

网友D:
公用一个模拟调理电路如果切换时间控制不好的话效果不会很好,max4638后面有电容的。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导通阻抗不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分开调理的话,能推荐一款8通道的16位AD芯片吗?要容易买的....

网友D:
AD7711,不便宜,效果还可以,16为24位都可以。

楼主:
精度控制在百分之0.1以下...

网友D:
AD7711 不是8路的

网友E:
如果要做到0.1%,模拟开关之类的就别用

楼主:
现在比较头痛的是同一通道电压电流能兼容的问题,怎么处理。。求个图参考参考...问下AD7705怎么样呢?

楼主:
AD7705和AD7711 都不是8路...求个8路16位AD芯片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去掉模拟开关,我用10楼的那个电路处理电压和电流兼容的问题是否可以?

网友F:
AD7689、AD7699
以上都是8通道、16位AD,至于选择哪一款,楼主可以在网上找一下相关数据手册和供货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打算选AD7689的,但是电压电流兼容问题木有解决.....

楼主:
各位大神们可以给个电路参考参考不?网上都没看到一个可以参考参考的....

网友F:
查看AD7689数据手册,里面有应用电路,其中一个如下所示:
为避免应用错误,建议楼主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尤其是电气参数和应用部分。

网友G:
采样电路直接并个200欧的5W的电阻,电流电压都测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采电压并一个电阻感觉不妥.。有做个这个的么...

楼主:
帖子悲催的要沉了....

网友H(2013-03-19):
LZ你好,我遇到了跟你同样的问题,纠结于复用开关的内阻问题,如果采用多路调理电路,貌似很浪费啊。
不知道你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期待你的好消息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