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程序升级时让STM32自己控制BOOT口电平

楼主(2012-03-13):
答谢香斑竹的帮助,交一篇家庭作业。顺便求裤子哦。呵呵。

网友A:
还得有外部电路的支持哦,我还以为不用外部电路的支持:lol

网友B:
看看 半路断电能重来吗

网友C:
这个必须给裤子:lol

网友D:
匠人的东西是一定要支持的

网友E:
是好东西,当时怎么就没想到
还是自己写了个bootloader实现
顶匠人

网友F:
匠人出手就是不一般,俺要向胡编建议:出一本《匠人手记》——《STM32 开发篇》 :kiss:

楼主:
匠人出手就是不一般,俺要向胡编建议:出一本《匠人手记》——《STM32 开发篇》 :kiss:
引用 网友F:

呵呵,也许还有第2集。。。。

楼主:
还得有外部电路的支持哦,我还以为不用外部电路的支持:lol
引用 网友G:

只用一个IO,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难道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外部电路吗?呵呵。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哈哈,早就盯着呢,您也帮我盯着点,最好拿一个大鞭子在后面;P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早就盯着呢,您也帮我盯着点,最好拿一个大鞭子在后面;P
引用 网友H:

说胡编,胡编就到。。。。。:L

网友I:
估计很多人都想匠人多出几本手记:lol

网友J:
匠人总是出手不凡

网友K:
呵呵~~~

匠人就是鬼点子特多~~~ ;P

网友F:
回复 网友F:

哈哈,早就盯着呢,您也帮我盯着点,最好拿一个大鞭子在后面;P
引用 网友H:

得令啦!

有尚方宝剑了,哈哈 :lol

网友L:
支持匠人的大作

网友M:
匠人总是很有想法

网友N:
最后一种方法好。
应给Boot0的是一个数字量,RC充电方式给的是模拟量,欠妥当。

网友O:
胡编的可以,:lol
乱造的就不行!:@

网友P(2012-05-21):
看了一下,
让STM32自己控制BOOT口电平,最大的缺点是:必须断电,放电,非常麻烦
还是用串口DTR、RTS控制更好。

想当年,NXP还叫philips的时候,刚出LPC2132,我几乎和ZLG他们同时学习的,我就用DTR和RTS控制了。
那时的LPC2132总是误入ISP模式,经常给他们提意见,修改进入ISP的条件。
当初提到一个“极度完美”的方案: 复位时,N毫秒内串口收到X字节特定数据,就进入ISP ,这样误入ISP的概率可认为是零。

网友Q(2012-06-24):
请问,如果MCU内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能够顺利进入ISP么?
是不是需要开机,等BOOT0到1,然后快速断电上电一次?
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电容再大一些,比如10uF,保证开关来得及?大电容的情况下,如果MCU内部有程序了,请问软件通过PB8把BOOT0设为0,会不会导致PB8的IO口瞬间吸入电流过大?

楼主:
请问,如果MCU内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能够顺利进入ISP么?
是不是需要开机,等BOOT0到1,然后快速断电上电一次?
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电容再大一些,比如10uF,保证开关来得及?大电容的情况下,如果MCU内部有程序 ...
引用 网友Q:

1、如果是空片,第一次烧录程序时必须采用其它方式(手动跳线,或其它烧录方式)。本方案主要是为了解决“在线升级”的问题。

2、关于IO口瞬间电流的问题,如果有必要,可以增加限流电阻解决。在本方案中,实际测试下来,IO口没有发生因为电流过大而损坏的现象。

楼主:
看了一下,
让STM32自己控制BOOT口电平,最大的缺点是:必须断电,放电,非常麻烦
还是用串口DTR、RTS控制更好。

想当年,NXP还叫philips的时候,刚出LPC2132,我几乎和ZLG他们同时学习的,我就用DTR和RTS控制了。
...
引用 网友P:

在烧录的过程中,并不需要断电再上电,也就是说可以实现一键烧录。
只有烧录完成后需要断电再上电。

相对于采用串口RTS和DTR控制的方案,本方案的优点,就是减少了对串口的硬件需求。尤其是在485总线控制时,没有RTS和DTR控制线,本方案更有实际意义。

网友R:
匠人出手就是大手笔:lol

网友S:
匠人手记的确是很不错,已经拜读了

网友T(2012-12-31):
不错!
不过也不能说是完美无缺。。。
1、要浪费个端口
2、BOOT0不引出的话,下载过程中出了问题,则还是需要开盖处理~~
3、引出BOOT0和复位脚的话好像静电不太好过~

网友U:
如果软件能配置boot0,1的电平就好

网友V(2013-03-28):
引用 网友E:
是好东西,当时怎么就没想到
还是自己写了个bootloader实现
顶匠人

分享一下你的bootloader呗。。。。

网友W(2015-05-27):
引用 楼主:
1、如果是空片,第一次烧录程序时必须采用其它方式(手动跳线,或其它烧录方式)。本方案主要是为了解决 ...

对,不适合量产。但对在线升级是个不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