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两端加一个直流电压,此电感中的电流是怎样的

楼主(2012-03-13):
问个基础问题,多谢!

长时间加这个电压,电感会烧吗

直流电压刚加上去的时候,电感电流会有一个迅速上升得过程,这个过程一般是多少时间呢?

当电压稳定的加好之后,电感电流就是 U/电感的电阻  吗 ?

例如: 10v 加在1mH的电感两端。假设电感电阻0.2欧姆。
那稳态电流是 50A ??
电感电流从0变化至稳态 需要多久?能算出来吗,或者大约什么量级

网友A:
是按指数上升的。I=E*(1-EXP(-R*T/L))/R
改下,没细算

楼主:
你这里的E 指的是什么??
R指的是电感自身的电阻?

网友A:
回复 楼主:
E供电压,R自身直流电阻

网友B:
这要看你的电感是什么类型的电感,如果是带磁芯的电感,就要考虑到磁芯的饱和电流,这样子就可以算出电流线性上升的那段时间;如果是空心电感,即这个电感不会饱和,那么最终的电流就是你说的电压除以“这段线电阻”,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C:
初始加电,电流上升率为E/L。E为电压,L为电感。例如1亨的电感加上10V,开始时每秒上升10A。(电阻可以忽略的情况下)

网友D:
微积分,拉普拉斯。。。太多的东西可以计算
楼主上数学课睡觉去了?

网友E:
越是简单的东西越需要数学功底!只可惜现在很多数学老师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公式是用来干什么的,所以导致目前这样一个悲催的局面

网友F:
lz可以用仿真软件模拟下

网友A:
串联RC电路和串联RL电路,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特性是一样的,都是呈指数变化,不同的是RC
电路的充电时常数是RC,RL电路的时常数是国L/R。

网友G:
不考虑电阻的时候  V=L(di/dt),所以di/dt=V/L,电流是线性增大的。 考虑内阻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LR串联,稳态的时候电流应该就是I=U/R。  所以如果近似的认为上电瞬间,不考虑电阻,那么达到稳态的时间就是t=(V/R)/(V/L),即楼上说的L/R。

网友H:
UL=E-IR=L×di/dt
解微分方程,应该就是2楼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