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恒流驱动及恒流IC大盘点

楼主(2012-03-13):
 LED恒流驱动简介
  由于LED是特性敏感的半导体器件,又具有负温度特性,因而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稳定工作状态和保护,从而产生了驱动的概念。LED器件对驱动电源的要求近乎于苛刻,LED不像普通的白炽灯泡,可以直接连接220V的交流市电。LED是2~3伏的低电压驱动,必须要设计复杂的变换电路,不同用途的LED灯,要配备不同的电源适配器。国际市场上国外客户对LED驱动电源的效率转换、有效功率、恒流精度、电源寿命、电磁兼容的要求都非常高,设计一款好的电源必须要综合考虑这些因数,因为电源在整个灯具中的作用就好比像人的心脏一样重要。
  LED驱动电源把电源供应转换为特定的电压电流以驱动LED发光的电压转换器,通常情况下:LED驱动电源的输入包括高压工频交流(即市电)、低压直流、高压直流、低压高频交流(如电子变压器的输出)等。而LED驱动电源的输出则大多数为可随LED正向压降值变化而改变电压的恒定电流源。LED电源核心元件包括开关控制器、电感器、开关元器件(MOSfet)、反馈电阻、输入滤波器件、输出滤波器件等等。根据不同场合要求、还要有输入过压保护电路、输入欠压保护电路,LED开路保护、过流保护等电路。
  LED的恒流驱动
  用LED作为显示器或其他照明设备或背光源时,需要对其进行恒流驱动,主要原因是:
  1. 避免驱动电流超出最大额定值,影响其可靠性。
  2. 获得预期的亮度要求,并保证各个LED亮度、色度的一致性
  3.能有效的避免雷击,电网的浪涌,过电流,过电压的保护,使LED寿命提高。

  存在问题:

  要处理好散热问题,散热问题没有处理好就会影响LED寿命。
  目前LED均采用直流驱动,因此在市电与LED之间需要加一个电源适配器即LED驱动电源。它的功能是把交流市电转换成合适LED的直流电。根据电网的用电规则和LED的驱动特性要求,在选择和设计LED驱动电源时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1.高可靠性
  特别像LED路灯的驱动电源,装在高空,维修不方便,维修的花费也大。
  2.高效率
  LED是节能产品,驱动电源的效率要高。对于电源安装在灯具内的结构,尤为重要。因为LED的发光效率随着LED温度的升高而下降,所以LED的散热非常重要。电源的效率高,它的耗损功率小,在灯具内发热量就小,也就降低了灯具的温升。对延缓LED的光衰有利。
  3.高功率因素
  功率因素是电网对负载的要求。一般70瓦以下的用电器,没有强制性指标。虽然功率不大的单个用电器功率因素低一点对电网的影响不大,但晚上大家点灯,同类负载太集中,会对电网产生较严重的污染。对于30瓦~40瓦的LED驱动电源,据说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对功率因素方面有一定的指标要求。
  4.驱动方式
  现在通行的有两种:其一是一个恒压源供多个恒流源,每个恒流源单独给每路LED供电。这种方式,组合灵活,一路LED故障,不影响其他LED的工作,但成本会略高一点。另一种是直接恒流供电,LED串联或并联运行。它的优点是成本低一点,但灵活性差,还要解决某个LED故障,不影响其他LED运行的问题。这两种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并存。多路恒流输出供电方式,在成本和性能方面会较好。也许是以后的主流方向。
  5.浪涌保护
  LED抗浪涌的能力是比较差的,特别是抗反向电压能力。加强这方面的保护也很重要。有些LED灯装在户外,如LED路灯。由于电网负载的启甩和雷击的感应,从电网系统会侵入各种浪涌,有些浪涌会导致LED的损坏。因此LED驱动电源要有抑制浪涌的侵入,保护LED不被损坏的能力。
  6.保护功能
  电源除了常规的保护功能外,最好在恒流输出中增加LED温度负反馈,防止LED温度过高。
  7.防护方面
  灯具外安装型,电源结构要防水、防潮,外壳要耐晒。
  8.驱动电源寿命要与LED寿命相匹配
  9.要符合安规和电磁兼容要求
  按驱动方式进行分类
  (1)恒流式
  恒流驱动电路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而输出的直流电压却随着负载阻值的大小不同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负载阻值小,输出电压就低,负载阻值越大,输出电压也就越高;
  恒流电路不怕负载短路,但严禁负载完全开路;
  恒流驱动电路驱动LED是较为理想的,但相对而言价格较高;
  应注意所使用最大承受电流及电压值,它限制了LED的使用数量。
  (2)稳压式
  当稳压电路中的各项参数确定以后,输出的电压是固定的,而输出的电流却随着负载的增减而变化;
  稳压电路不怕负载开路,但严禁负载完全短路;
  以稳压驱动电路驱动LED,每串需要加上合适的电阻方可使每串LED显示亮度平均;
  亮度会受整流而来的电压变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