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共射极放大电路输出耦合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2-03-13):
耦合电容是用来隔直通交的,但是在只有正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共射极放大电路经过耦合电容输出的交流信号是否也是有正负极性的?  如果有负极性,那么在一个正电源供电的电路中,好像不大可能出现负电压?希望各位前辈解答一下这个疑问,感谢!

网友A:
在负半角这个隔直电容就是个电压源啊

网友B:
输出的是交流分量,交流分量可以叠加在直流上,与有没有负电源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此电压源有何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何谓交流分量?  为何用multisim仿真此输出对地呈现负半周?   电容已将直流阻隔,此时的电容应该是充满电的,对于交流电来说,应该相当于水库的水泄露出去一样吧?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单电源下功放电路,教材里的例子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何谓交流分量?  为何用multisim仿真此输出对地呈现负半周?   电容已将直流阻隔,此时的电容应该是充满电的,对于交流电来说,应该相当于水库的水泄露出去一样吧? ...
引用 楼主:

楼主把一个峰峰值1V的交流电压叠加在3V的直流电压上就知道了。电容可以部分充放电啊,这“部分”就是交流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前辈,这个我明白,其实可以通过叠加原理去考虑这个问题,电容会充电到静态工作点的电压加上放大后的信号,但是实在很难去想象那个交流分量,其实从利用叠加原理推导出的算式可知是有一个交流分量,但是如果用对地电阻将其取出就想象不出来是怎样的,既然它叫交流,那一定是有正负极的(除去offset之后)。。。

网友B:
那就简单理解为“变化的电压”部分吧。

网友C:
可以分为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分析,直流电压源就是提供静态工作点作用。耦合电容是为了不影响下一级,也就是功率放大级的静态工作点。微变等效店里中直流电源就相当于地了。直流电源在电容那里就断掉了。起作用的是信号源Ui,只要电容足够大就能信号就能都无衰减的传达到下一级。直流电流由直流电流的电路。你可以把电路中直流走的路和交流走的路拆分开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其实我知道是这么分析的,但是我没法想象出电压的变化而已。。。呵呵

网友D:
实际搭个电路测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