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嵌入式处理器的BOOT问题

楼主(2012-03-13):
关于嵌入式处理器BOOT的问题,刚才看到英文文档中介绍到RBL(rom boot loader)和UBL(user boot loader)两个名字,不是特理解,哪位高手解释下这两个的区别及联系。以及咱平常说到的U_boot通用bootloader之间的关系,谢谢!

网友A:
rom是芯片内部的.这个可能是芯片公司固化在芯片内部的

网友B:
RBL(rom boot loader)是芯片出厂时固化在boot区的一段程序,这段程序是不能擦除的,厂家在这个boot内实现一些通用的功能,比如更新程序。
举例:芯片的isp就是通过RBL实现的。
UBL(user boot loader)是用户在用户flash区域写的一段程序,用户通过这个boot实现用户特定的功能,比如通过某一特定总线协议更新程序某一区域内容的功能,比如获取加密后程序信息的功能。
举例:用户实现的iap就是U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