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疑问

楼主(2012-03-13):
最近在看DS1302的规格。有如下疑问要请教下各位大侠,规格如附件。
在18页有红色的字体:
由于DS1302的很多数值都是十位数,所以要把十位数分成2次在LCD上显示

所谓的两次显示是分别显示十位和个位嘛?

还有下面的split函数,其中有句
i=i/16+'0'
为什么整除16啊?在读取十位的时候应该是整除10啊?

'0'代表0对应的ASCII码值,如果i/16得到的是对应1的ASCII码值,即‘1’
那么相加后在LCD上显示就为10?好像这种加法逻辑上有点想不通的。

望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ds1302读出来的是bcd码吧我记得...先把它转换成十进制的

网友B:
因为是 BCD 码, 所以要除以 16 而不是十. 楼主好好看看关于数制方面的资料.
要不先就这么用吧, 说不定啥时候一下就想通了

楼主:
其实是转化成16进制的数对吧,所以要除以16?

楼主:
另外我对+'0'也不是很理解....这个不知道是实现什么功能的.....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C:
就相当于加上了“0”的ascII码值!

楼主:
i/16是读取的十位数,后面加ASCII码值其实是为了进行强制转换对吧?

网友D:
你的显示需要的是什么码?
一般显示用的都是ASCII码,所在加'0'

网友E:
i=i/16+'0'
应该是左移4到高四位,再加'0'
就是ASCII码

网友F(2013-08-16):
是的,写入和读出的时候要进行一下处理。

网友G:
先把BCD码转成十进制数,然后+‘0’就是ASCII的数字开始,这样可以方便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