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u_link_me找不到设备,下载失败

楼主(2012-03-14):
我把nu_link_me板子的VCC5、VCC和VCC33那个那三个脚换了一个拨动开关,下载5V和3.3V系统时可以方便选择。
测过电脑出来的5V仅为4.32V,而我自己做的板5V就是5V,下载了几次,就出现找不到设备,下载失败,不知是什么原因。nu_link_me板上的绿灯还亮着,重新上电也跟之前一样会“自检”式闪动然后到最后一个绿灯亮着,这不是说明nu_link_me板没坏吗?而我的板子之前写进去的程序有一个小指示在定时闪的,现在也能闪,证明我板子上的516没坏呀。但是就是无法下载;换回原来的m052-tiny-evb-v002板也是一样下载不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改成3.3V供电吧。

楼主:
改成3.3V供电不实际,我板子上全是5V的器件。
至于nu_link_me板子上的4.32V的问题,在牛卧堂有人回答了我,是nu_link_me板子上ICED4降了压。
补充说明:
        在下载调试过程中,因为我板子没有复位键,我曾在nu_link_me板子还在连在我的板子上时,重新上过电,这会不会导致上电瞬间击坏nu_link_me板上的IO或是冲洗了nu_link_me板子的程度呢?以前在学STM32时我就试过冲洗了J-LINK的程序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分析不出问题的话,请大中的工作人员跟我联系一下,学了几个月,要上项目了,析子都出来了两套,在关键时刻不能停了,不行就重新买过。qq:214105878

网友A:
冲固件一般不会的吧。反正我没遇到过。我就是3.3V下载仿真5V板子的,呵呵。不过中间串了电阻。

楼主:
问题己解决,我也加上电阻,本来我就留有串阻位,只是我短接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