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这个怎么算?

楼主(2012-03-14):
学了51好久,还是不知道这个延时怎么算出来的?晶振11.0592,问问大家谢谢!

网友A:
具体MCU指令周期的不同和编译的差异会造成很大的偏差,所以仅此信息算不出什么结果来。类似延时可以通过仿真或实测得到。

楼主:
不要太多的考虑,只要个求解方式

网友B:
看反汇编,以指令周期为基础算代码执行时间

楼主:
恩谢谢,我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