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芯片

楼主(2012-03-14):
什么芯片能够根据一根引脚的高低电平来控制另外两个引脚之间的连接与断开

网友A:
比较器 ,只不过你要通过电阻设置个高低门限,比较器驱动个继电器或者mos管

网友A:
还有一种芯片可以灵活运用。
电压监测器件,
高电平相当于芯片工作,输出驱动后端
低电平相当于芯片不工作,无输出。

网友B:
继电器。。。

http://relays.te.com/axicom/pdf/hf3.pdf

网友A:
另外,专用复位IC 也有这个功能,
低于设置电压,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
感谢楼上,我是用在proteus仿真中的,请问什么器件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模拟开关

网友E:
模拟开关IC

网友F:
CD4066  四路模拟开关,输出端分开
CD4015 八路模拟开关,输出端只有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