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换WINAVR了,第一个程序就出现了问题,Delay()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我用MEGA8做了个闪烁LED的程序,但是始终不成功,我很郁闷,然后反复和实例对比,发现是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问题,就是Delay()函数,如果要是用我以前的
Delay(){
int ;
for(i=0;i<6000;i++);
}
怎么都不行,改成delay.h里面的函数就没有问题了。

主程序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DDRB=0XFF;
  PORTB=0XFF;
  while(1)
  {
Delay();
PORTB&=~1;
Delay();
PORTB|=1;
}
}
更奇怪的是我不用任何Delay函数也不行
  while(1)
  {
PORTB&=~1;
PORTB|=1;
}
不行的表现是波形乱七八糟。

网友A:
怎么我看你的
Delay(){
int ;
for(i=0;i<6000;i++);
}
这个函数有问题,i 没定义,怎么编绎通过的?
应该是
Delay(){
int i;
for(i=0;i<6000;i++);
}

网友B:
这个函数除了延时什么都不做,被优化掉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浪费时间

要用 volatile int i;

网友C:
楼上是正解, 很可能函数被优化掉了.
ICC换WINAVR 的很大区别, winAvR 的优化能力很强!

网友D:
老大,用volatile是什么意思?这样就不会被优化掉了吗?在其他编译器里是否也是这样?谢谢!

这个函数除了延时什么都不做,被优化掉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浪费时间

要用 volatile int i;
引用 网友B:

网友E:
要不就设优化级为最低,要不就同3楼说的,加volatile 修饰变量

网友F:
可以使用winavr自带的延时函数。

网友G(2013-01-04):
被优化的变量,定义的时候前面加一个volatile。
再就是winavr中自带有延时函数_delay_ms();括号中填写数值,可以设置多少毫秒的延时值。用的时候要include一下头文件。

网友H:
建议使用系统函数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I(2013-05-28):
ICC和winavr 编译器不同吗??ICC不是用GCC么??没用过ICC的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ICC和winavr 编译器不同吗??ICC不是用GCC么??没用过ICC的说。。

不一样,
icc是国内avr比较常用的编译器

网友K:
winavr是开源gcc的avr版本,应该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