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楼主(2012-03-14):
1、这样设计电路,控制继电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2、如果把现在的30A/48V/0.93W的继电器更换成10A/48V/0.8W,电路上有哪些元件参数需要调整?
3、现在的电路继电器极合时的线圈压有60V,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控制线圈的电流变化不大,应该不需要调整参数的。
不过AC220经过阻容降压的电路结构损耗很大,不太符合当今社会的“节能减排”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