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寄存器都是这样定义的吗RCC->CFGR ?

楼主(2012-03-14):
是不是所有寄存器都定义成这个样子: RCC->CR,  用RCC_CR程序就不认。

网友A:
RCC->CR这个是结构体成员的表示形式。RCC_CR这个是手册上为了讲解方便的表示形式,其实他们代表的都是同一个实际的寄存器,在写程序的时候只能用结构体那种形式赋值…可以看下固件库中是怎么对各个寄存器进行定义的,如果你要非得用RCC_CR这种形式赋值的话可以自己写个头文件。

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