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ADDRESS的值是5'b0X000
A=0;
B=0;
case(ADDRESS)
5'b00???: A=1;
5'b01???: B=1;
5'b10?00,5'b11?00:
begin
       A=1;
       B=1;
     end
  endcase
答案是A=1,B=0

不大理解为什么?哪位能抽点时间讲解讲解一下,多谢!新人,可重拍!

网友A:
:lol,嘻嘻,笑而不语

网友B:
A=0; //初始化A的值
B=0;//初始化B的值
case(ADDRESS)
5'b00???: A=1;//只要高两位为00,不管低三位是什么,都让A为1
5'b01???: B=1;//只要高两位为01,不管低三位是什么,都让B为1
5'b10?00,5'b11?00://如果最高两位是10或者11,第3位不管是什么,最低两位是00的话,执行 下面的
语句块,其实,完全可以用5'b1??00代替,如果你不在乎高阻态和未知态的话!
begin
       A=1;//给A赋1
       B=1;//给B赋1
     end
  endcase
解释:想算对结果,必须得理解阻塞赋值的特点才行。
      阻塞赋值的特点是如果对一个信号两次赋值的话,第二次赋值有效。刚开始的时候你赋初始值都为
0,然后会根据ADDRESS的值对A和B的值进行改动,这时如果你的ADDRESS为5'b0X000,所以仅对A
进行了第二次赋值,赋为1,然后跳出CASE,而B没有变化,这也就是你的结果。
   学习verilog,我觉得首先要分清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的区别,很重要,不过只要是verilog的资料
都会有说这方面的。

网友B:
你不语,我语~

楼主:
3楼,猴哥是吧,你的这个答案我百度过了,但没看懂,关于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的区别我知道,我不理解的是ADDRESS为5'b0X000,为什么满足5'b00???: A=1;这个条件,自个想了半天琢磨不透,旁边有没个人问,所以才跑来这里发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新手,见笑了

网友B:
。。。您仔细看了没有?

网友B:
百度的答案是错的。你好好看下可否?

如果哪句话感觉不懂,就贴出来。我给你分析。

楼主:
百度的答案是错的。你好好看下可否?

如果哪句话感觉不懂,就贴出来。我给你分析。
GoldSunMonkey 发表于 2012-3-136 14:13

3楼不是说的和百度的一样的吗?
是这样的,我是在数字系统设计那本书上看到的这个题,答案是A=1,B=0,从答案来理解是,一开始给A和B赋初值A=0,B=0,当ADDRESS=5'b0X000,满足5'b00???这个条件,所以给A进行了第二次赋值,赋为1,然后跳出CASE,而B没有变化。我这样理解错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ADDRESS为5'b0X000,为什么满足5'b00???: A=1;这个条件,我在这里不懂。。。

网友B:
为什么一样?

楼主:
sorry!
begin
       A=1;//给A赋1
       B=1;//给B赋1
     end
  endcase
这里不一样,没仔细看,等下面壁。。。
不过,begin这里不是还没执行到就跳出去了吗?

网友B:
首先,你给的代码有问题,我只是觉得应该是casex或者casez,
你贴这样的代码,首先证明你对VERILOG还不如我熟。
第二给你讲一下三种的区别。
在case语句中,敏感表达式与各项值之间的比较,是一种全等比较。
casez与casex语句是case语句的两种变体,三者的表示形式中唯一的区别是三个关键词case、casez、casex的不同。
在casez语句中,如果分支表达式某些位的值为高阻z,那么对这些位的比较就会忽略,不予考虑,而只关注其他位的比较结果。
在casex语句中,则把这种处理方式进一步扩展到对x的处理,即如果比较双方有一方的某些位的值是z或x,那么这些位的比较就不予考虑。
按此如果你使用case是错误的。

如果使用casex或者casez就理解。

另外我和百度,不一样的地方,我告诉你,这个是优先级的。
你都不仔细看。哎~

学习应该仔细认真

网友C:
“ADDRESS的值是5'b0X000”也是代码?

网友B:
是呀,肯定是

网友B:
sorry!
begin
       A=1;//给A赋1
       B=1;//给B赋1
     end
  endcase
这里不一样,没仔细看,等下面壁。。。
不过,begin这里不是还没执行到就跳出去了吗? ...
引用 楼主:
关键不在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前面我没仔细看,另外case(ADDRESS)这里应该是casex(ADDRESS),在14楼时检查出来了,当时本来想把1楼的改过来的,想了下,这是犯错的证据,还是不改了,是的,学习应该仔细认真,我该好好检讨一下。
不过这题总算是搞懂了,多谢版主!

网友B:
别客气:)
以后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