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赋值语句有什么区别?

楼主:
rc, ui
看例程中有两种赋值语句:
RCC->CR=(uint32_t)0x00000001;
RCC->CR=0x00000001;
这两个赋值语句有区别吗?

网友A(2012-03-14):
第一个强制转换数据类型,需要占用32位的内存空间。指定合适的数据类型可以节省内存空间。

网友B:
执行结果上看,没有差别。

网友C:
rcc是一个结构体structs指针。他指向cr这个成员变量,指定合适的数据类型。

网友D:
这是我在keil下反汇编的结果。

%%X$@WQSEZ)H9@)4T})O1BW.jpg (26.35 KB )

网友B:
从5楼的结果看,确实没有差别。

网友E:
有图有真相,执行结果的确是没区别

网友F:
LZ用的keil几,有反汇编功能

网友G:
那不叫反汇编功能,keil一直有这个功能。点放大镜图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