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的数据信号过冲的规格问题

楼主(2012-03-14):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们,对于与电脑对接通信的RS232串口电平的过冲有没有规格要求?因为我开发产品时与电脑RS232对接时把电脑串口给废掉了,怀疑是信号过冲导致电脑的232芯片损坏。

网友A:
这个不是什么过冲而是强电磁干扰或者地电位差过大所致。

网友B:
电脑的232芯片确实很脆弱. 也可能是静电和电脑机箱的漏电造成的.

网友C:
232不要热插拔

网友D:
串口是很容易坏的。。。。

楼主(2012-05-12):
不能热插拔?不会吧,难道每次用串口都要先关电脑?这恐怕有点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