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2-03-14):
这是一款传感器的调理板,大家帮忙看一下图中红线圈住的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A:
变压器吗?

网友B:
这个是扁平磁芯,与PCB上的绕组共同构成电感或变压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PCB上的绕组是指板子上的电阻或所布的铜线么?这里所形成的电感或变压器是起什么作用呢?抗干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