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调试模式,断点停不下来

楼主(2012-03-14):
我用的是 RealView MDK-ARM 4.12。

采用GPIO模拟I2C读取加速度传感器。在某些地方设置了断点,但是总是停不下来。采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确定这段代码已经执行到了。

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下了断点,可是一开始debug断点标志直接就没了。出现这种情况是在软件仿真的时候出现的,用jlink硬件debug发现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楼主:
我用的是J-Link,断点标志在调试的时候也没有消失,可就是停不下来!

网友A:
要么就是你得程序压根都没有往你下的断点处跑。走别路跑了。

网友B:
请对照一下C的源程序是否与反汇编窗口的指令对应的起来。

楼主:
反汇编和C可以对照起来啊,C的代码行没有被优化掉。

难道真的没人碰到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更大的可能是调试器 JLINK 的问题. 最近弄了个 OB-STM link, 好象性能还优于手上的 JLINK V8, 正在进一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