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问题

楼主(2012-03-14):
S3C44B0使用内部AD转换出问题,很奇怪!
硬件环境:
AD输入端直接接到12V电源上由电阻分压进行检测。
CPU是经过一个开关后提供电源。
现象:
第一次打开5V开关、S3C44B0可以正常使用。但第二次后打开5V开关,S3C44B0所有的中断都无法响应(定时器,外部中断),但AD工作正常。
后发现将AD输入端的分压电阻去掉,一切正常,也就是说CPU关电后,会有电流经AD输入端提供电流?造成一些寄存器不能复位(但在不关电的情况下,复位引脚复位都是无法响应中断,只有过一段时间再上电才能工作正常)。

我想测的是12V,这样的情况如何处理呢?望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
补:为什么中断就会打不开呢

网友A:
单片机引脚内部会有一个保护二极管连接到单片机电源端,造成 “也就是说CPU关电后,会有电流经AD输入端提供电流” 这种现象, 但这个电流很小,一般不会对电路有影响,有可能是你的复位电路受这个电流影响了。

你的分压电阻阻值是不是太小了?能向管脚灌输大电流

检查你的硬件电路

楼主:
To:sjnh
谢谢你的回复,电阻用到几十K的电阻做分压处理,CPU没有供电时,测了一下电阻还有0.6V,是不是太高了、漏电流